我来再谈谈两个C语言的技巧

楼主(2009-08-25):
1.
数组初始化。
常见的数组初始化方法:
int
array[10] = {0, 1, 2, 3, 4, 5, 6, 7, 8, 9};

通常情况下,这种做法没有问题。再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enum

{

FRUIT_APPLE,

FRUIT_PEAR,

FRUIT_BANANA,

FRUIT_NR

};

int
price[FRUIT_NR] = {20, 25, 30};

这段代码有个潜在前提,那就是枚举的顺序不能变化。一旦变化,整个逻辑都乱了,这样的BUG能否查出来要靠运气。这样的假设是靠不住的,特别是当枚举是第三方库提供的时候,他们调整枚举的顺序后绝对不会通知你。为了避免这样的潜在隐患,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Enum

{

FRUIT_APPLE,

FRUIT_PEAR,

FRUIT_BANANA,

FRUIT_NR

};

int
price[FRUIT_NR] = { [FRUIT_APPLE] = 20, [FRUIT_PEAR] = 25, [FRUIT_BANANA] = 30};

2.
处理case语句。
处理case语句,有很多case情况要做相同的处理时,通常的做法是:

switch(value)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

printf("ok\n");

break;

}

default:break;

}

这样写当然没有错,只是比较繁琐,特别是这样情况很多时。如果这些值是连续的,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switch(value)

{

case 0 ... 9:

{

printf("ok\n");

break;

}

default:break;

}

这两个技巧好像是属于C语言新标准的,我只是在gcc上测试过,不能保证可移植性。
大家有什么好的技巧和编程经验可以跟帖子哦!!

楼主:
大家有好的建议可以跟帖子哦!

网友A:
好像一个是 c99的标准,一个是 GCC 的特殊扩展,不具有通用性。

网友B:
后面那个也没在C99里吧

网友A:
一个是 c99的标准,一个是 GCC 的特殊扩展。说的很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