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式中关于整数储存的说明

楼主(2009-08-25):
首先声明一下,高手就不要看了,这篇**只是随便写写,解决一些C编程新手的问题。
废话少说先看程序:
------------------------------start------------------------------------------
struct bit
{
unsigned a_bit:2;//为bit结构体中的a_bit成员分配两字节的空间
unsigned b_bit:2;//为bit结构体中的b_bit成员分配两字节的空间
unsigned c_bit:1;//为bit结构体中的c_bit成员分配两字节的空间
unsigned d_bit:1;//为bit结构体中的d_bit成员分配两字节的空间
unsigned e_bit:2;//为bit结构体中的e_bit成员分配两字节的空间
unsigned word:8;
}
main()
{
struct bit * p;
unsigned int modword;
printf("enter..\n");
scanf("%x",&modword);
p=(struct bit * )&modword;
printf("a_bit:%d\n",p->a_bit);
printf("b_bit:%d\n",p->b_bit);
printf("c_bit:%d\n",p->c_bit);
printf("d_bit:%d\n",p->d_bit);
printf("e_bit:%d\n",p->e_bit);
}
------------------------------end---------------------------------------------
运行程序,输入96答案是
a_bit:2
b_bit:1
c_bit:1
d_bit:0
e_bit:2
scanf接收十六进制的96后在内存中的储存为二进制10010110,注意这里是unsigned形式,没有符号位。之后P指针被赋moduword的地址。由于P指针指向的空间是bit型,所以打印p->a_bit是既为modword的第一个两字节空间的值。按常理b_bit所占区域的值应该是二进制01,但是打印b_bit时输出的竟然2。我晕!!!
情急之下我又试了95输出为1,1,1,,0,2再看97,输出3,1,1,0,2。渐渐明白了,原来在C编译器中以整形变量的右端作为低地址的。
本文遇到的问题可能新手们会再次遇到,希望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