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又一经典的弱信号测试**

楼主(2009-08-25):
大家好,这个是在大学时帮别人做的毕业设计的一些资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大家需要原理图的源文件和程序文件等完整的资料,请回复自己的邮箱!我将一一发给大家,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本次设计硬件部分主要由信号放大、交直流转换、AD转换、量程转换、用于数据采集和数据传输的单片机、接口芯片、串口以及PC机等部分构成。首先,在PC机生成一个用于控制量程转换和数据显示的窗口;先根据输入的周期**流信号电压幅度的大致范围选定量程,根据所选择的量程发送信息到单片机,然后通过单片机选通主要由CD4051所组成的量程调节部分中三个档位中的一个(CD4051其实是一个8通道模拟开关,这次设计实际上只用到了其中3个通道,依据每个通道所连接的电阻大小而构成了3个测量档位),被选通的档位所连接的不同大小的反馈电阻与运放OP07构成了一个正向负反馈放大电路,从而使得放大电路对输入信号进行不同倍数的放大;被放大的信号经过交直流转换电路,交流信号转换成直流信号,其电压等于交流信号的有效值,直流信号再通过AD芯片转换成数字信号,单片机读AD芯片进行数据采集然后通过串口传送到PC机进行显示。
硬件设计框图:

    由示意图可以看出,被测量的周期**流信号首先经过运放OP07进行放大,被放大的信号经过交直流转换器AD637转换为直流信号,然后由ADC0831进行AD转换,单片机对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进行采集,最后被采样的数据通过串口输出到PC机上进行显示。其中根据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需分别进行放大,该部分主要依靠对单片机编程控制多路开关CD4051来实现。

各主要电路部分说明
信号放大部分:(信号放大部分由运放OP07和多路模拟开关CD4051组成)

交直流转换部分:(交直流转换部分将放大后的交流信号转换为直流信号

AD转换部分:(AD转换部分由AD0831构成,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主控制部分:(单片机89C51将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控制窗口进行显示)

MAX232接口部分:

调试结果以及误差分析
根据上述方案对检测电路进行调试,要求输入微弱信号可以是正弦波、三角波或方波,其电压范围为10μV~5V,频率范围为10Hz~1MHz,调试数据见下表5.1:

被测信号峰值电压(V)

频率(Hz)

实际检测有效值电压(V)

2.00(正弦波)
1.43
3.05(三角波)
2.17
3.85(方  波)
3.82
被测直流信号电压(V)

-
实际检测电压(V)

0.01

-
0.01
0.03

-
0.03
0.05

-
0.05
1.24

-
1.25
2.45
-
2.47
3.07
-
3.09

                            表5.1 调试结果数据表

调试结果分析:首先,造成误差的主要原因是输入信号源会产生少量的纹波,运放OP07本身的精度也会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其次,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不能超过4.16V,这是由所选用的AD转换芯片本身决定的。

楼主:
我的原文博客地址在:http://blog.**/wangxing/169638/message.aspx

网友A:
这好像不太厚道。
楼主的帖子里

没有微弱信号的测试数据;
没有1MHz的信号测试数据;
也称不上经典;
就其简介来看,没有涉及微弱信号和高频信号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