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加精】利用LM2678设计的方便电源电路小结

楼主(2009-08-25):
来到这里的朋友,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款使用lm2678-5设计的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两种工作模式下的电路的设计,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只是合理的使用O欧电阻或者是焊接触点来实现不同工作模式的转化。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研发人员对于自己的新的产品看法应该有的能力,合理的使用所选择的芯片功能,在研发阶段将许多的问题想到。下面我们进入主题吧!
为了帖子的完整性,我将LM2678的数据手册也一同上传!
附件:LM2678的数据手册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LM2678芯片的各个管脚功能吧

LM2678
系列产品具有过热保护和限流短路保护功能。它的输出电压精度优于±2%。由于电压转换器的内部由少量的元器件组成,并采用了高频振荡技术,使得该芯片的体积小、速率高、功能强。在DC/DC电源设计中,选用LM2678单片集成电路可以大大简化设计步骤和减少外围元器件的个数。它的各引脚定义说明如下:
    引脚1——电压输出端。
  引脚2——电源电压输入端。它除了对负载提供能量外,也为LM2678的内部电路系统提供偏压,输入电压在8V40V之间。
  引脚3——升压电容端,一般使用情况下此电容值为0.01μF
  引脚4——接地。
  引脚5——空脚。
  引脚6——反馈端。反馈电压输入到双向高增益放大器,用于驱动PWM控制器。对于固定电压输出(3.3V5V12V输出),将引脚6接到输出端。对于可调电压输出,需接两个外部电阻器以控制直流输出电压。
  引脚7——电源输出控制端,此引脚连接到地或任何一个低于0.8V的电源,则可完全关断电源输出,关断时,电流仅为50μA。当它接高电平时,电压不能超过6V,此时电源有电压输出。不需要做开关控制时,该引脚悬空。
我的设计电路原理图:

在原理图中已经增加说明,这样方便看电路的同志们可以更容易的了解电路的原理!@

楼主:
紧跟一个“LM2576电源翻转电路”的附件文件,

网友A:
鼓励一下...

网友B:
建议把话题展开:
1、不推荐用链接的方式把观众引到个人BLOG,因为BLOG擅长展示,而BBS以讨论见长
2、尽量把自己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采取的solution写出来

网友A:
McuPlayer的建议很好

楼主:
将电路设计原理图上传如下!

楼主:
对了,在原理图中使用的ADJ型号的,这样就可以调节!

网友C(2010-03-22):
我能下看那看吗

网友(2014-09-08):
楼主请问一下您,我现在想设计一个电压转换电路,将12V输入转变为5V输出,输出电压要不小于1A,请问使用哪款芯片比较合适,我个人觉得7805线性的芯片应该不行。求教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