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C1210单片机使用点评和真正好使de MCU 求助

楼主(2009-08-25):
TI的MSC1210号称24位高精度8路混和信号单片机,功能齐全,当初选择该单片机就是
看上其24位高精度和多路AD,本人从事传感器与数据采集工作已4年,该单片机也用
了3年多,已使用MSC1210的数据采集项目 不下10个,虽然其高精度集成AD的亮点很
吸引人,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一直很觉得很蹊跷:
1、焊接比较困难,而且容易损坏
   64的TQFP封装的确不太好焊,而且焊接过程往往会损坏单片机,尤其AD,有可能
AD采集误差大或其中某路AD损坏。
2、可靠性较差,受干扰大
   该单片机最小系统测试时,其AD采集精度还可以,在以往应用中可以达到0.5mv的
精度,但当当采集传感器模拟电压信号时,MS1210往往会将传感器输出信号电压拉低
,而且采集精度也有所较低,误差较大且不线性,8路AD通道采集同一数据时,存在
差异性。在使用过程中I/O口易烧毁。
不知道以上该单片机存在的问题大家可遇到,可共同讨论
另也请各位专家帮推荐几种用于数据采集的采集精度高,稳定性好、抗干扰强,方便
使用的Soc单片机,已经过实际广泛的应用。

网友A:
1,应该是焊接的问题,请注意焊接问题和静电保护;
2,请注意输入阻抗匹配,其它应该没有带24bit ADC的单片机了,可以考虑用普通单片机加国产24bit的ADC,达到0.5mV的精度问题不大的,我们用16bit的ADC(5V基准)都可以达到1mV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