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220VAC降压为48V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能否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
220vac经过整流后变为300vdc,在通过DC-DC芯片外接MOSFET实现降压为48V.
电流不大,为100mA

网友A:
高压DCDC有其专门的结构,可以参考一下市售开关电源的设计,一般购买现成的产品即可。

网友B:
考虑一下你的DC-DC芯片由哪里供电,能否使用300V直流电压。

网友C:
这样的东西如果用一个一般购买现成的产品即可,因为自己设计象干扰等问题就很复杂。

楼主:
东西是对一个仪表供电,对隔离的输入和输出供电,对脉动的要求不是很高
不用达到开关电源的等级

另:如果不用DC-DC芯片
用一个小信号高频开关管推动功率开关管,构成反激,送入变压器,再分别整流,滤波作为供电
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