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08-25):
我正在做串口通信,想利用上位机控制小直流电机调速,希望大家推荐一款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驱动芯片,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今天在电子城逛了一下午,就是没有买到想要的!希望大家给推荐一款,最好价格便宜点!

直流电机规格:额定功率4W,额定电压6V
谢谢啦!:lol

网友A:
搭个H桥吧

楼主:
H桥曾经做课程设计时设计过,不过这次我想自己焊电路板,我焊电路板的功底很差,用驱动芯片的办法还是比较直接的!还是希望有做过的帮忙推荐一款!再次感谢!

网友B:
L298,带2个H桥

网友C:
这个有点难

楼主:
谢谢各位!:D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L298,带2个H桥"这种方法!

楼主:
还得麻烦大家再帮我看一下:
在这之前我用过L9110,电路接好后检查了几遍,确定没问题了通上电,不知为什么电机就是不转啊,正在琢磨原因时, MY GOD! 我的芯片冒烟了!
呜呼哀哉!总结经验:只能听到电机沙沙响,但就是不转---------我怀疑是驱动不够
折腾了一番,这次买了驱动能力较强的L298N, 在网上搜了好多关于L298N的使用说明,仔细琢磨了一番,大部分的说明都看懂了,但还是有些地方没看懂:
L298N可接受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VSSVSS可接457 V电压。4VS接电源电压,VS电压范围VIH为+2546 V。输出电流可达25 A,可驱动电感性负载。
VS是接电源电压的,我的直流电机额定电压为6V,所以VS6V,但是我不理解VSS的含义是什么?不知道VSS该接多少伏?
我是一名在校生,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焊板搭电路,money的影响,不敢轻易做试验了,希望有用过L298N芯片的朋友帮我检查一下!谢谢啦!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为什么没人理啊?自己顶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楼主:
;P依然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