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热敏电阻测温遇到的难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8-25):
我用单片机,外带20个热敏电阻构成20路测量温度的电路,采用恒压源精密电阻与热敏电阻分压再进入ad的方法,目前能够测量出温度值,实验的时候我放在同一地点的空气中发现这20路温度相互之间的温度都不一样,最大与最小之间有的竟然差了0.6度多,请问各位是不是因为热敏电阻的离散性造成每路温度不一样的,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另外我的NTC热敏电阻使用的时候是在低温-20左右工作的。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哪怕你用同一个热敏电阻,在不同通路上也可能显示不一样的温度。动脑子想想。

网友B:
你选择只用的 NTC传感器本身的阻值误差是多少?

误差有很多来源,主要是以下的一些:
1、NTC传感器本身的真值误差
2、AD误差
3、测量点的误差
4、传感器响应速度的差异
5、导线的阻值
6、Vref波动的误差
7、分压电阻的误差
8、计算误差
。。。。。。。。。。。。。。。。。

网友A:
lz是02年注册的,难道一直在潜水?神了。

网友C:
我同意4楼的看法,还是要一步步的偏差,但是误差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可以减小的!

网友D:
NTC 做出来,0.6℃的误差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比较好的国产NTC手册宣称是 0.1℃的误差

另外,你不是放到恒温箱里面测试,测试结果本身就不太有实际意义。

当然,恒温箱也有好坏高低之分。

总之,0.6℃已经比较接近最高水平了。

做到0.2℃就已经几乎到顶了。

网友B:
现在比较好的国产NTC手册宣称是 0.1℃的误差 ???

哈哈,是哪一家吹的牛B ?!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仔细的阅读了NTC的手册,里面并没有给出多少度的误差,给出的是B值偏差和25度时候的值误差。

楼主:
同时针对各位的建议,我做了如下的分析:
1、NTC传感器本身的真值误差    (我认为是主要原因)
2、AD误差(我大材小用了,用了24位的ad,觉得这个误差很小)
3、测量点的误差  (同一地点的空气温度差异应该不会有多大)
4、传感器响应速度的差异(NTC反应的时间是比较大,)
5、导线的阻值(导线的阻值对应于温度变化而言可以忽略不计,在-20度左右每变化一度阻值差不多变化10K)
6、Vref波动的误差(Vref我比较浪费,用了军品超级贵,质量没得说,应该不是误差的主要来源)
7、分压电阻的误差
8、计算误差
针对以上,我认为是不是我的方案有问题啊,NTC这种东西我觉得离散性太大了,工艺上保证不了一致性,现在调试了一半,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怎么减小这种误差,多谢了!

网友E:
热敏电阻的制造离散性指标及精度、线性度等都很差,要减小器件制造离散性所导致的测量误差可以用修正法。硬件法:用精密可调电阻与热敏电阻串联,或者接成电桥形式,在恒温条件下调节精密可调电阻使各热敏电阻保持一致性,此法相对比较简单,但成本和可靠性(可调电阻的阻值偏移所致)相对不佳。软件法:通过全温段测量每个热敏电阻的变化曲线,然后跟标准温度计比对,生成一个数值补偿表,该法甚至可对热敏电阻的线性度误差带来一定补偿,不过此法非常繁琐,需要一一测试并配对,可实施性很差。
如果楼主追求全测温区的更高精度,最好换用其它更高类型的传感器件。

网友F:
都在乱扯。这个问题根本只有一个原因:LZ未使用恒流测量,造成导线的分压衰减。

网友G:
楼主的设计理念有问题:热敏电阻测温用精密Vref是多余的,再精密的Vref也没有设计成Vref无关好。

网友B:
都在乱扯。这个问题根本只有一个原因:LZ未使用恒流测量,造成导线的分压衰减。
引用 网友F:

你也太想当然了,呵呵,对于NTC来说,阻值是很大的,并不是PT传感器那样阻值比较小,呵呵,九牛一毛的事情,影响自然不会太大,NTC一般不会在乎那么点导线阻值的啦。

最主要的还是NTC本身的离散,NTC一般都会有一个真值表,LZ可以自己看看并计算一下有多大误差。。。

网友H:
用18B20吧,这个比较好~~~

网友I:
传感器做检测的时候只可以无限的接近真实值,不可能得到完全的真实值,看环境和和设计要求做硬件和软件的调整

网友J(2009-10-11):
最好把20个传感器一起放到不断搅拌的液体中,这样做比放在空气中强。
对于R值误差,可以串联可调电阻修正,对于K值误差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J:
18B20太贵了。

网友K:
呵呵,13楼确实想当然了。

LZ自己的分析是对的,主要还是热敏电阻的离散性指标、精度、线性度等都太差了所致。
想要精度,就别用热敏电阻,哪怕用二极管都会好的多

网友B:
使用二极管测量,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设置几个初始参数,呵呵,二极管的离散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L(2020-09-29):
小白再请问一下大神,这个B值与实际使用时候的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现在比较好的国产NTC手册宣称是 0.1℃的误差 ???

医用接触式电子体温计就是用NTC做的,0.1℃误差是最低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医用接触式电子体温计就是用NTC做的,0.1℃误差是最低要求。

水银体温计的精度要求为0.2度,电子体温计一般要比水银体温计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