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做个电子钟就卡壳。大家帮看下出错在哪里。

楼主(2009-08-25):
用的6M的晶震,P0口为数码管的段控位,P2口为数码管的位控位,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count=0,sec=0,min=0,hour=0,x;
unsigned char show[10]={0x03, 0x9f, 0x25, 0x0d, 0x99, 0x49, 0x41, 0x1f, 0x01, 0x09};    //从0到10对应的段控位

delay(x)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a,b;
   for(a=0;a<=x;a++)
   for(b=0;b<=10;b++);
}

void display()       //负责显示
{ P2=0X01;
    P0=show[sec%10];
delay(5);
P2=0X02;
P0=show[sec/10];
delay(5);
P2=0x04;
P0=0xfd;
delay(5);
P2=0x08;
P0=show[min%10];
delay(5);
P2=0x10;
P0=show[min/10];
delay(5);
P2=0x20;
P0=0xfd;
delay(5);
P2=0x40;
P0=show[hour%10];
delay(5);
P2=0x80;
P0=show[hour/10];
delay(5);
}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中断0初始化,10MS定时。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ec;
TL0=0x78;
TR0=1;
}

void time_int() interrupt 1  //中断响应程序
{

    TH0=0xec;
   TL0=0x78;
   count++;
   TF0=0;
}

void main()
{
   time_init();

while(1)
  {
   if(count==100);    //判断秒,分,时进位。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display();
}
}

初学单片机,还真找不出来错在哪了。希望各位大大能帮我看一下,不胜感激。该程序的主要症状在于,开始后,小时那一个段以飞快的速度走0~24循环。分钟和秒钟无变化,难道是因为定时出了问题?

网友A:
if(count==100);    //判断秒,分,时进位。
    {  count=0;
       sec++;
      .......
注意:if(count==100)后面多了一个";", 同样if(sec==60)和if(min==60)后面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还我用的是汇编写的一个电子钟

楼主:
if(count==100);    //判断秒,分,时进位。
    {  count=0;
       sec++;
      .......
注意:if(count==100)后面多了一个";", 同样if(sec==60)和if(min==60)后面都有这个问题。 ...
引用 网友A:

晕,我还真没发现,原来还是自己粗心大意了。谢谢谢谢!

网友C:
楼主是语法问题
if(count==100);    //判断秒,分,时进位的“;”号

楼主:
楼主是语法问题
if(count==100);    //判断秒,分,时进位的“;”号
引用 网友C:

是的,当时可能脑子进水了。。多个;号。现在纠正了,运行正常。呵呵,谢谢你。

网友D:
我觉得你去看一下ds1302不错
那样更加精确些

网友E:
为什么不用查表试试呢   可能要简单的多

网友F:
错的很冤啊......

网友G:
我们做了一个时钟的 使用ds1302的  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