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复位电路

楼主(2009-08-25):
大伙帮我看一下这是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我的问题就是那个二极管在复位中有什么作用?
注:该二极管型号为4148,并非LED

网友A:
似乎没大用。

但分析起来,可能是提供快速放电效果,以实现快速重启动。但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必要?!在线状态要快速重启动也不用这样啊

网友B:
供快速放电的

楼主:
这复位电路应用在射频芯片上的,我只是觉得有点疑问。多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