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2年了,重新学习单片机,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08-25):
我想用51单片机实现一个网上很流行的呼吸灯的电路,其实就是让的51的某个管脚输出一个三角波,不知道用纯软件能否实现(不用其它的A/D芯片)?能的话有C程序给参考一下就更感谢了。

网友A:
51的管脚不是只能输出0和1吗?

呵呵,不知道啊,帮顶了~~

网友B:
输出个方波再积分啊。

网友C:
呼吸灯,看起来不粗啊!!!

网友D:
方波积分?讲下原理,我都想学学,谢谢!

楼主:
看来只有产生方波后积分了,那位知道的讲讲啊。

网友E:
51的书上不就有实现三角波的例子吗?

网友F:
方波再积分,这是要积分硬件电路啊,不是纯软件实现吧

网友G:
没把条件说清楚啊!

网友H:
只有方波再积分了....

网友I:
纯软件的话 用等面积法去考虑 可以产生一个脉宽按三角波趋势改变的PWM波   led就可以“呼吸”了

网友J:
可以用运算放大器构成三角波发生电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教材上即有电路和计算方法,电路与反向放大器类似,只是用电容替代了反馈电阻而已,输入方波后因电容的积分效应转换成三角波。如果为了学习MCU编程,用DA芯片产生也没什么不可,甚至不计较三角波波形效果的话,用简易RC型D/A(由一个串联在输出回路中的电阻后面跟一个对地并联的电容构成,可用多级组合)配合PWM输出实现。

网友K:
MCU加些模拟电路,可以做阶梯波,近似三角波,

做三角波还是用模拟电路为好

网友L: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说的呼吸灯就是在电脑主机活显示器的指示灯会发出一亮一暗的光的这种现象吧?
如果是这样,我个人认为没有不要使用单片机,这样太浪费了。
我认为实际上就是做个x周期的自激震荡电路(x是外围元件参数可以计算出来的调节周期),用LED 做负载就可以了
我也同意15楼chunyang的方案,采用运算放大器构成三角波发生电路实现的理由是采用直接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来调节LED的明暗。视觉上显示为明暗有规律地变化,即由暗到亮,由亮到暗,再由暗到亮,周而复始,这种明暗的变化被感觉到的是线性的、均匀的变化。这种方案要比555做的效果好
楼主可以使用LM1458N或者LM358双运放器件设计一下!
实物图
原理图

网友L:
楼主要控制精确的话那就的老老实实的使用处理器来实现了!

网友M:
用单片机的硬件PWM,定时修改PWM值,输出口限流后加三极管直接驱动灯即可,不用做什么积分之类的
LZ会51的话这个很容易的,一二十行代码即可搞定

网友J:
楼上xwj说的不错,仅仅在视觉上模拟“呼吸”的感觉确实无需什么积分环节,纯PWM输出加一个三极管驱动即可,人的视觉本身就有积分效应,用眼睛做积分吧。不过学设计、学编程而非仅仅为了做实物的话,什么招都可以用,也应该什么招都试试,并对比一下,从中能学到的东西将更多。

网友N:
其实可以用三极管组成一个多诣振荡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最近工作太忙了,也没来看帖子。 用运放做的已经实现了,就是感觉效果不好,所以才考虑采用MCU来做。 MCU还要赶紧学,PWM那10-20条代码自己还写不出来。

网友O:
参考一下别人的PWM产生程序就好。。。。
使用定时器。。

网友P:
毕业两年又重新学单片机,能问下是从事什么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