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上拉电阻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呢???

楼主(2009-08-25):
上拉电阻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呢???起到什么作用呢?电阻的大小怎么确定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就是把电平拉起来了呀

网友A:
传说中的板凳

网友B:
而在电路的设计中
    一般来说上拉或下拉电阻的作用是增大电流,加强电路的驱动能力。也有时用来平衡电平,是的处理器可以得到更稳定的逻辑电平,减少因干扰造成的盲区误判断。
说一下基础概念
    电源到元件间的叫上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高电平
    地到元件间的叫下拉电阻,作用是平时使该脚为低电平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范围由器件来定(我们一般用10K)

+Vcc---上拉电阻---|IO口元件|(该情况为上拉电阻方式)
|IO口元件|---下拉电阻---GND|(该情况为下拉电阻方式)
而对于51处理器的P0口必须接上拉电阻才可以作为IO口输出使用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是一个为拉电流,一个为灌电流
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
也就是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些
对于拉电流和灌电流的概念在下面的链接中讨论的很多,建议楼主可以上去看看!
标题: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及**方法
链接: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29995&highlight=

网友C:
而在电路的设计中
    一般来说上拉或下拉电阻的作用是增大电流,加强电路的驱动能力。也有时用来平衡电平,是的处理器可以得到更稳定的逻辑电平,减少因干扰造成的盲区误判断。
说一下基础概念
    电源到元件间的 ...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直接接到VCC和GND上,新手问题,麻烦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