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调试大功率电源?具体步骤

楼主(2009-08-25):
小弟近来正在调试一款大功率电源,控制电路已经调好了,PWM已经出来了,现在主电路已经搭好,但是心里就是发虚,不敢上强电!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到了这一步应该该怎么样进行,请指点

网友A:
呵呵  不用害怕  害怕也没用

~~~说实话我也害怕过

输入电压慢慢升高

观测输出和驱动

记住一定要隔离:示波器的通道   还有示波器的供电电源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功率保护先装上

网友C:
呵呵,别怕,烧啊烧的就习惯了,那些玩电力电子的才叫刺激;P

当然,必要的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哦

网友D:
原以为烧啊烧的就会习惯了
可是
...
胆子越来越小了
:lol

楼主:
哦,谢谢了!除了以上的措施外,输出是不是也要先空载,再慢慢的加重负载?

网友E:
好吧。开关电源的确是炸*。我同事炸的最严重的一次,老化完成,一断电,火苗那个高呀。有次我调了3天,平均每4台炸一台。最后有个老调的同事说,你时刻准备着炸,你就不怕了。
调试的时候,不要把功率管对着自己,炸**会把IGPT上的外壳给炸飞的。
限制输入功率。你可以把母线电压降低,输入功率一大,输入就断电。让你的管子即使短路,不会火花飞溅。
最后是秘诀,你给你的pwm芯片VCC加一个外接电源,这样你的芯片永远是有电供应的,那么电流一超标,你的芯片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