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47LS164能驱动9个8段的数码管吗?

楼主(2009-08-26):
驱动原理 是:每2MS就选能一个数码管,然后再输出SEG,但现在出现其他数码管有重影的现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有没有专门驱动8*8的IC?

楼主:
说说此驱动原理,以50HZ频率,时间就是20MS做一次全部的扫描,20MS/9=2MS左右的时间驱动每一位,显示如下 :
  move_lcd_seg_off();   //先关闭SEG
  move_lcd_com();       //输出选通位
  move_lcd_seg();       //输出显示的段码

这样的驱动出来的结果是有重影,不应该显示的段有一些亮度出来,这样是为什么呢?在我输出的时候已经先关闭SEG再送COM,再送SEG.这样应该没问题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这个是串行移位,且没有输出使能控制端,所以可以观察到数据在每个笔画间的移动,也就是你说的重影啦。
推荐用74HC595做段控,TPIC6B595做位控。

楼主:
驱动9个数码管搞好了,其实问题就出在选通和送SEG的问题上,先送8个SEG,全部为0,关闭显示,再把16BIT的选通位送出去,最后再把要显示的SEG再送一次出去,这样就可以消除了重影的问题,,,,,,

网友B(2011-05-09):
典型的自说自话,不过不错.

网友C:
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处理问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