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AD误差

楼主(2009-08-26):
想知道一款AD芯片的误差,该看手册中的哪个参数? 积分非线性误差 INL 和差分非线性误差 DNL 有什么区别?
AD转换结果和理想值有误差一般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A:
AD由静态参数和动态参数的差别,你说的这两个都是静态误差。如果采交流信号还要考虑SNR和ENOB。具体定义去Wiki搜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