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时间常数和截止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RC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和信号频率是什么关系?怎样根据信号频率设定RC参数 呢?是不是f=1/(2pi*tao)啊

楼主:
在线等大侠们的解答 谢谢 这个问题 我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A:
对于周波系统来说,RC有个物理意义——即截止周期,其倒数就是截止频率。

楼主:
ls意思是f=1/(RC)吗
谢谢HWM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希望吧1K以上的滤除 那么用Rc电路 就可以这样设置 r=103   c=104啊?

网友A:
1/RC是角频率,若要转换成通常意义的频率(单位Hz)还的乘上一个因子,那因子具体是什么应该知道吧。

楼主:
f=1/(2pi*R*c)

网友B:
这是-3dB的截至频率,就是说这个频率的信号已经衰减到半功率了,多数情况下这个信号已经不能用了。所以截至频率一定要大于有用信号频率至少5倍,如果你用1皆RC的话。

网友C(2010-12-23):
发现现在坛子里的问题 越来越有讨论的价值了,帮顶

网友D:
f=1/(2pi*R*c)
低通,高通都是这个算截止频率

网友E:
-3dB的截止频率 w=1/(R*C),也就是f=1/(2*pi*R*C).低通高通式子是一样的。

网友F(2018-06-30):
引用 网友A:
对于周波系统来说,RC有个物理意义——即截止周期,其倒数就是截止频率。 ...

老师,我不明白因子是什么,还有为什么1/RC是截止周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