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香帮主关于3.0库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之前用的是2.0的库开发的,现在正在改用3.0的固件库。
在2.0的库中提升当前任务为最高优先级使用NVIC_SETPRIMASK()或者__SETPRIMASK(),恢复使用NVIC_RESETPRIMASK()或者 __RESETPRIMASK()
在3.0的库中使用哪个函数实现?一直都没找到

网友A:
在V3.0.0之后,这个功能合并到了CMSIS的库中。

请看STM32F10xFWLib_V31\Libraries\CMSIS\Core\CM3下的core_cm3.c和core_cm3.h,__enable_irq()和__disable_irq(),__set_PRIMASK(uint32_t priMask)。

网友B(2011-11-25):
请教香帮主,这样宏定义: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NVIC_SETPRIMASK();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NVIC_RESETPRIMASK();
接下来程序使用CLI(); SEI();编译会出错,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C:
宏定义 ;打错位置。。。。。。。 另外宏定义同一行里不要出现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