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9.63 不支持汉字数组了??

楼主(2009-08-26):
pic, pi, ic

楼主:


网友A:
呵呵 ,在印象中,PICC在编译代码的时候只认识符号和数字,至于汉字嘛,他可能不清楚具体采用什么编码方式对它编码,所以可能不能识别。

建立楼主直接把汉字定义为国标码,一般接收方也应该是按照国标码接受的吧。

呵呵,是做字符型的LCD驱动吗?估计一般的MCU编译器都不支持这个的吧,呵呵,他又不是计算机。。。

网友B:
PIC18 的新版本编译器也不支持中文了,
估计是编译器的字符串检测更严格了,只允许标准的ASC码

网友C:
有支持汉字数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