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 操作1G 2G SD卡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9-08-26):
本人做一块2层实验板,面积很大,可与A4打印纸大小媲美,读写SD采用SPI方式,附硬件图如下:
1G  2GSD都可以正常无差别使用。

根据模具开始第二版硬件设计,面积小很多,采用4层板,其它性能很稳定,昨日发现1G  SD卡没问题,唯独2G SD卡读取的数据字节数一直为0。但已经检测到SD。

SD的数据为TXT形式,文件系统:ZLGFS。知道很多人会抨击这个FS不稳定,但是目前问题的关键不再这里,关于FS不好的问题后期再解决。OS:UCOSII。此外第一版和第二版采用相同程序,并检测第二版的硬件连接和电压数值和第一版无区别。

如果说第二版硬件有问题,那么IG SD OK,检测电路无问题;如果说软件问题,在第一版都可以无差异识别奔跑。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多试几块板,检查是通病还是偶发!

楼主:
第一版只剩下2块板子,第二版只焊接2块板子  问题一致

楼主:
原因找到,把供电的三极管短接,电源直接驱动就没有问题。

根据估算电压 电流 功率 都是足够的,而且用镊子短接后从SD读取到第一个文件,之后拿掉镊子,可以正常读取数据。

问题尚未解决,滤波,调试放大倍数,都未起到作用。。。。。。。。。。。。

楼主:
三极管驱动电流不够。。。。。

已经成功!

网友B:
不知道电流最大有多大?我这里预算50mA的,看来还不行,1G的我看别人有用LM324分压供电的,2G怎么有这么大

楼主:
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电流很大,通信成功以后就不大了,上电瞬间估计几百毫安

网友C(2009-09-25):
“我是土匪”,麻烦给我LPC2214驱动SD卡的程序,我的硬件接的应该没问题,但是就是读写通信错误。email:wgc20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