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KEIL中地址定位字__at是否真的能起作用

楼主(2009-08-26):
很多人都说在KEIL中使用__at可以使地址指定放在某一地址处,比如:

void  __at(0x00050400)main  (void)

然后在编译后通过查看MAP文件,或者在KEIL的 Symbol Window中都可以看到__at并没有起到作用。

就像上面我指定的main函数地址是固定在0x00050400处的,而实际查看到的地址却是0x000501d4处,捉图如下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跟贴讨论。

网友A:
能过编译?

楼主:
编译OK。

我在工程中使用了分散载文件。
难道是被分散加载文件忽略了?

网友A:
哦,我在51和ARM上试了一下都没过。

楼主:
问题已经自己解决。
把方法贴上来,希望对需要的朋友们有用。
在使用分散加载文件后,如果用__at指定某一函数或者某一变量的存放地址是无效的,即使能编译通过也起不到作用。

要定位函数或变量的地址,可以通过下面几种方法:
要将函数或变量放在特定地址中,必须将其放在自己的节中。 可以使用几种方法来执行此操作:

将函数或数据项放在其自己的源文件中。

◆使用 --split_sections 编译器选项可为源文件中的每个函数分别生成一个 ELF 节。 请参阅《编译器参考指南》中第 2-103 页的--split_sections。

对于一些函数,此选项将稍微增大代码的大小,因为它减小了函数之间共享地址、数据和字符串文字的可能性。 但是,通过指定 armlink --remove 以允许链接器删除未使用的函数,这有助于减小最终映像的总大小。

◆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name”))) 可创建多个命名节。请参阅《编译器参考指南》中第 4-45 页的__attribute__((section))。

◆使用汇编语言中的 AREA 指令。 在汇编代码中,最小的可定位单元是 AREA。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汇编器指南》。

◆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name”))) 可创建多个命名节。请参阅《编译器参考指南》中第 4-45 页的__attribute__((section))。

我是采用上面这种方法来实现函数定位的,具体操作如下:
1、先为需要定位的函数设置节名,这里我以main主函数为例:
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mymain-这里随便定义英文名,我以mymain为名")))  main  (void)

2、在分散加载文件中设定main存放地址:
APP_LOAD 0x00050000  OVERLAY
{
        MAIN_EXE +0
        {
                app.o(mymain)  ;;app.o就是我的main主函数所在的C文件模块app.c
                                                 ;;mymain就是刚才定义的一个节其实就是代表main主函数
                                 ;;这里可以看到mymain的节(也就是main函数)
                                 ;;被放在地址0x00050000处,这样就完成了函数地址定位的功能
        }
        APP_EXE +0
        {
               *(+RO)
        }
}

网友B(2016-08-13):
马克一下

网友C(2017-08-18):
马克一下,也许以后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