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场使用433Mhz方向问题讨论

楼主(2009-08-26):
对于停车场又或者是小区的进出门

比如用125KHZ 的1M的读卡器 进出各装一个

进出口相距2M以上

这样进出汽车行驶 伸手读卡 放行

这个肯定没问题 很合理。

当然 有些915m 或者2.4G等可以做定向的读卡器

来避免相互干扰,识别进出。

以上这些都是关于这个问题 合理的方案解决办法。

还有一些如433M+38k 红外收发 也可以达到效果

现在有这样一个应用,车内标签有唯一ID ,基站只有一个

来管理一进一出抬杠。

对于只使用433M 没做到定向的话

2个基站 一直发询问,冲撞更高

所以想选择使用一个基站。

有一个小区 进出门 在一起 左进右出

进出各有一个档杆

中间安装433M的读卡器 标签在车内 这样大约5-20M可以读卡。

问题是 当读到卡时 不知道是进门还是出门抬杠

于是我将标签内做标记 当进了后改出门标记,出了后再改进门标记

等等一些手段,虽然可以勉强达到效果

但很容易因为汽车停留,或者进门马上后出门等

标记很容易错乱,出门时变了进门标记抬了进门抬杠

出门抬杠反而没抬等。

这个方案很不合理,但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大家有没这方面的方案 推荐下好的办法

楼主:
:P 我的杀伐

网友A:
装个地感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B:
地感线圈

类似原理的装个红外检测或者其他的只要能检测到车在那一面然后让控制器知道就行。

一个条件与

楼主:
谢谢!

地感已经使用了。
地感分2情况
1:装在挡车器前 检测车到来 也就是老x说的方法 可以识别进出。(有个缺点是,很多客户部愿意挖地加地感,唉 地面红外的话 要占地方也头疼)
2:装在挡车器后 检测车确实离开杆下,目的防止砸车
我们现在安装的是方案2
所以需要再加方案1上去 就再挖地了 不知道开发商愿意不

网友A:
5楼,既然这样,车有没有进门不就已经知道了吗?

难道按方案2 检测到车进了库,车还会自己越狱、飞出去再进一次???

网友B:
车要越狱!

楼主:
车在过了档杆后 有一地感

读卡在前 地感在后

因此 方案1的地感使用没法对读卡 有任何帮助的

楼主:
红色CD是已经安装的地感
要达到检测识别进出 就得安装绿色AB 2地感

网友B:
把入口和出口的图标调换下。

(设计的时候咋想的啊。。。。。)

网友A:
唉,知道狗熊是怎么死的吗?

楼主:
哈哈,狗熊是难过而死的!

如果整个项目从开始就由我们负责设计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C:
标签在车内?有源标签?
无缘的话,贴了金属膜的车,不能有效识别吧

楼主:
回13楼
有源,贴了膜可以读 大约5-20M
根据膜的好坏 有差别挺大

用的就是14楼卖的 SI4421:lol

网友D:
xwj说的不错,通过地感线圈检测是“随手”的事。

网友E:
如果两车跟的很近同进门,而有一辆车有卡,一辆车无卡,毕竟20m的情况下,足以出现前车没卡,后车的卡被读到。
不知情况如何。

又或者一辆有卡的车出门,同时一辆无卡的车进门,
不知情况如何。

楼主:
楼上的问题也考虑到
不过用在业主的进出 问题不大 也不会联系考勤记录
实际使用的时候 我还是认为装摆设的多~:D
保安用遥控开关 最合理
毕竟不是安检等要求场合很高的地方

网友B:
加个指纹识别的,

甭管谁从这过,都得按个手印放行。

车栏分两个,缓冲车进入的。

指纹不对无法进也无法出。。。。。

够狠吧

楼主:
楼上 1-2M 的125KHZ读卡机都 有些草脚 读卡时车没停好 刮花

要是指纹机?难道叫保安每进一个人都拿指纹机过去给他们按?

要司机下来按指纹更不合理了 哈哈!@

楼主:
不知道N年后 会不会有 快速的
远距离隔空读取指纹技术的出现

网友B:
车窗里伸出手来就能按的那种。。。。。。。

参考下KFC的汽车餐厅

网友F:
资料名称:433Mhz 停车场系统完整项目
资料整理:2009.08.31
制作时间:2009.08.31
内容简介:包含文件

芯片 C8051F310+SI4421

开发环境:keil8.15
delphi7

距离 空旷地100m 可调节

reader: 基站 资源1路韦根输入 2路韦根输出 2路地感触发
RS485 RS422 usb 2路继电器输出

tag : 标签 ID号通过上位机连接USB基站下发无线配置标签卡
卡 具有功率调节 休眠时间调节等

sch : 99se下的完整原理图

delphi RF: 上位机串口配置软件(源码加exe)可配置基站 标签卡等各类参数

实现: 多标签的防冲撞识别

欢迎访问www.chm2m.com M2M世界网,大量WSN,Zigbee,RFID,GSM等资料下载。

楼主:
:lol 哈哈
楼上发的内容原来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