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之硬件结构[整理]

楼主(2009-08-26):
一个VGA显示器接口显示一个图片需要五个信号:

一、RGB信号,也就是红、绿、蓝三原色。

二、HSVS(水平同步信号和垂直同步信号)。

RGB三原色是模拟信号,HSVS是数字信号。
下面介绍如何驱动VGA连接器:
VGA接口的脚1314HSVS)是数字信号,所以可以直接通过FPGA的两个IO口来控制(或者还可以接上低阻值的电阻,比如:10欧或者20欧)。
123R G B)是常值为0.7V75欧的模拟信号。由3.3VFPGA管脚输出,用三个270欧的电阻刚好满足要求。连接头输入的电压驱动电阻为75欧,所以3.3V变成为:3.3*75/(270+75)=0.72V
非常接近0.7V。用不同的01的组合驱动三条线,不难算出可以达到8种颜色。
5, 6, 7, 8 10脚接地。
VGA的扫描方式是非交叉式扫描。
同步的极性:
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A(2011-12-27):
VGA接口知识,不错,学习了!

网友B(2012-04-04):
vga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