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无线充电结合快速充电市场规模潜力将翻四倍

楼主(2009-08-26):
Strategy Analytics 手机元器件技术服务发布最新研究报告“结合使用快速充电技术,无线充电市场规模潜力将翻四倍”。 报告指出,两种新手机技术“无线充电”和“超级电容器”的兴起,将有可能在改进手机充电体验上提供非常大的市场规模潜力。如果结合使用这两种技术,且定价适宜的话, 到2014年,22%的售出手机将会采用无线快速充电解决方案。分析认为,Palm Pre 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价格太高,在没有结合使用超级电容器的情况下,为用户带来的收益很小。
结合使用超级电容器和无线充电技术,便能形成优质解决方案,以解决很多手机用户都在经历的越来越严重的电池能源缺口问题。
Strategy Analytics 手机元器件技术服务总监,本报告作者 Stuart Robinson 评论道:“Strategy Analytics预测,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的价格到2014年将下降至15美元左右;如果结合使用超级电容器用以快速充电,将会大大提升无线充电的用户价值。”
Strategy Analytics 战略技术副总裁 Stephen Entwistle 补充道:“超级电容器已经出现多年,只是现在才被引进到手机中,主要用于照相机闪光应用中,其短时间内提供高功率的能力非常理想。Strategy Analytics 认为,这项技术日臻成熟,正好成为无线充电器的补充技术。”

延伸阅读
CES 2009:Powermat无线充电展示
http://mobile.pcw.com.cn/news/2009-01-14/1231907806d119564.shtml
美国公司展示无线充电技术 可隔空为手机充电
http://www.carcu.org/html/xinwenzixun/20090727/3312.html
最远距离达1米 最新无线充电技术发布
http://tech.163.com/digi/09/0721/09/5EO373Q9001618J1.html

网友A:
如果用电器没有,那么送电方会怎样,发送的功率怎么办?效率呢?
另外,要是周围存在大片的导体呢?如锅等。

网友B:
就能量比这一项,物理储能方式可以比化学储能方式更大,但附带的隐患是安全问题,化学反应可以因为电极附近的离子浓度来不及扩散而容易控制,物理短路则不易控制引起爆炸,那就是致命的了,一般手机电池是3WH的电能约10000焦尔,如果换用超级电容,瞬间短路辞放,相当于一颗7.62mm狙击步枪弹装药爆燃辞放的能量了.

网友C:
意思是:超级电容可以当炸药使??

网友D:
没那么夸张,超级电容自耗不大,自身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热量,最多是通路导线被熔断。而化学电池就难说了。

网友B:
呵呵,超级电容内阻是很小, 本身发热不大,故而热量主要集中在短路点. 但如果是在电极处短路,短路点截面积又比较大,接触电阻变得比电容内阻小得多时,内部的发热就很难说了.

至今为止,俺看到的都是对超级电容高唱赞歌,没有任何一个生产商敢正面公布一个短路试验, 别拿uF级的电子设备用的那种说事,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可代替电池的,甚至是可供电力拖动的高功率型.

有的报道称, 上W法拉的电容10秒完成充电,而且充电转化效率达到90%, 要实现这功能, 电容内阻需要极小,还说短路也很安全, 俺就不相信了

有料的,学深圳雷天公司的动力型锂电池, 给出详细的短路, 枪击, 针刺, 火烧等试验报告, 别拿文字说事

网友B:
· 实况 一: 枪击和短路测试
实况 二: 冲压、燃烧及针刺测试

http://www.thunder-sky.com/technical.asp?typeid=106

网友B:
7 安全试验方法

7.1 短路试验

蓄电池在按6.2.4充电后,在20℃±5℃条件下搁置1h。将蓄电池经外部短路10min,外部线路电阻应小于10mΩ。
试验过程中,蓄电池不得爆炸、允许微火燃烧。

7.2 挤压试验

蓄电池在按6.2.4充电后,在20℃±5℃条件下搁置1h。按下列条件进行试验。
  a) 挤压方向:垂直于蓄电池极板方向施压;
  b) 挤压面积:垂直于施压方向的外表面;
  c) 挤压程度:直至蓄电池壳体破裂或内部短路(蓄电池电压变为0V)为止。
试验过程中,蓄电池不得爆炸、允许微火燃烧。

7.3 针刺试验

蓄电池在按6.2.4充电后,在20℃±5℃条件下搁置1h。用Φ3mm~Φ8 mm的钢钉从垂直于蓄电池极板的方向迅速贯穿(钢针不得停留在蓄电池中),该试验应在有充分环境保护的条件下进行。
试验过程中,蓄电池不得爆炸、允许微火燃烧。

7.4 过充和过放电实验

过充电:蓄电池在按6.2.4充电后,在20℃±5℃条件下搁置1h。蓄电池在20℃±5℃下,以1/3C3 (A)电流充电,直到电池电压达到5V或以1C1 (A)的电流充电90min(其中一个条件优先达到即停止试验)。
过放电:蓄电池在按6.2.4充电后,在20℃±5℃条件下搁置1h。蓄电池在20℃±5℃下,以1/3C3 (A)电流放电,直到电池电压下降至零伏时即停止实验。
过充、过放电试验过程中,蓄电池应不漏液、不爆炸、不起火。

7.5 水浸实验

蓄电池在按6.2.4充电后,在20℃±5℃条件下,搁置1h,然后将该电池放在装满自来水或海水、河水的池子里浸泡1h。
实验过程中,蓄电池不得爆炸、不得起火燃烧。

7.6 火烧实验

蓄电池在按6.2.4充电后,在20℃±5℃条件下,搁置1h,然后将该电池置于烈火中焚烧,直至该电池烧成余灰为止。
实验过程中,蓄电池不得爆炸。

网友C:
这个试验够折腾的。。。。。

网友E:
呵呵,开始DIY炸*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