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张板子~~~~~问题超多还请指教

楼主(2009-08-26):
(图片)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阻放整齐了,那样不好看吗?

楼主:
当时为了走线好看 呵呵

网友B:
做得很认真,要表扬!

不过,地线走得并不好。绕了一大圈。电源正线走得要比它好得多。分叉增了一点近路。

从这个电路上看,右上角应该是LED,是大电流区域。有一条专门的地线伺候比较好。以免影响CPU一带的控制核心电路。

网友B:
板子还可以压缩小一点

网友C:
有的地方出现税角,个人觉得应该避免

网友B:
象右上角的地方,完全可以避免锐角

网友D:
元件先放整齐

网友E:
晶振的电容太远了

网友F:
LZ 重新改变布局 ,走线 在试试看!

网友G:
说句实话,布的真的不好!
不过刚入手值得表扬!!加油LZ

网友G:
布板,美观也是个很重要的要点!!
永远记得你布的板不只是给你自己看!!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

网友H:
线宽是最主要的,我感觉有点细了!!元件的布局应整体美观,过孔不要靠得太近!

网友I:
稳定重要,过EMI  。ESD ,重要, 现在就是个MCU  ,如果是数模块混合,大小信号混合,这样画板,完了

网友J:
乱!!
布局没布好
又自动走线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
小弟受教了!!!

网友K:
:lol去看看楼主的第二块板子。

网友L:
第一次 这样可以了  表扬

网友M:
大家都说的很好··呵呵

网友N:
布局太别扭了。
右下空着,几块大片子又挤一块儿,导致走线稀的太稀,密的太密。这种类型的板,线能用多宽就多宽。
建议重新布局一下。
如果是处女作的话。楼主还是有相当潜力可挖的。

网友O:
高手都是从第一块板开始的,楼主加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