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老外有个MOS管散热块,不知哪里能找到

楼主(2009-08-26):
用IRF840,其散热辐射金属面是连D极的,一般加装的散热块加上去是拧螺丝的,这样散热块跟D极也导通,在测试EMC的时候这个散热块竖起来像个天线,不妥。
看到老外有种散热块,它是夹紧式的结构,就是散热器上端有一平面像舌头一样向前折下来,这个舌头与后部的本体之间可以夹住MOS管。如TO-220封装的IRF840之类。
而散热块表面是绝缘的。
不知道哪里有这种东西卖?

网友A:
难道你的MOS不要用云母片?

网友B:
绝缘封装的MOS管一大堆,不会换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云母片加螺丝套绝缘管再拧紧是一种方案。 换MOS管也是一种方法吧。
我的意思是夹紧式样的散热片大家是否有用到过? 有的话能否分享下使用经验。

网友A:
塑封管的热阻很大, 除非功耗控制得好,否则不予考虑,用绝缘层的散热器,要么死贵,要么耐压等级不够

网友B:
电源用的TO-220 MOS管,有多少不是选用塑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