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芯片会炸!

楼主(2009-08-26):
在做一个输入220V,输出34V的开关电源,用的芯片是TOP256YN。
在输入电压缓慢上升过程中(十分缓慢),到输入40V左右时功率2W,测量输出一直有电压输出,继续上升输入电压到80V左右TOP256YN就炸了!
有人分析说是上电速度太慢导致!
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么低的功率和电压下芯片就炸了,有高手帮忙分析下么。

网友A:
可能

1,匝比不对, 反馈匝数太多, 门极过压

2, 初级电感太小

3,其他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的初级电感量340uH,初级圈数:18和17,反馈圈数:5,次级圈数:11
变压器是手工绕的!有很多东西都很勉强。
变压器的缺陷会让芯片炸掉么!!!!

网友A:
1,反馈匝数比太高, 反馈线圈峰压:
80VAC时,   5*80*1.414/17=33.3V
220VAC时, 5*220*1.414/17=91.5V
264VAC时,5*264*1.414/17=109.8V

2, 初级电感太小
  感抗2*3.14*100000*0.00034=214欧, 激磁电流最大264*1.414/214=1.744A

3, 增加初级电感, 反馈级匝数与初级匝数之比最好小于1/30, 这样反馈线圈输出峰值

176VAC满载时, 176*1.2/30=7V
264VAC轻载时, 264*1.414/30=12.5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呵呵,LS正解

初级匝数那么少,不炸就真的奇怪了

网友C:
主要问题是反馈电压太高, 4楼那个算法, 是正弦有效值, 这里要计算峰值,用 Ipk=Ton*Uin/Lm

楼主:
请问电路图怎么贴上来啊?
刚才又发现电路板上一个电阻焊错地方了,本来为了保证不超过TL431的耐压在前面加了个稳压管,稳压管后面接910欧的电阻再接到光耦PC817的1脚上,但是错把910欧接到了PC817的2脚上,这样会造成芯片炸掉么!!!!
  刚看了各位大侠的回复,十分感谢,好像一致认为是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弱问一下,开关电源里面用的是高频变压器,还能像低频变压器哪么算么!!!!
好像4楼的算法不适合了把!好像找到炸的原因了,就是上面我焊错一个电阻造成的,因为这个电阻使光耦中没有电流流过,也就是没有反馈了,就导致占空比为1了!然后就相当于交流电一直在通过TOP256YN中的MOS管无法关断,所以炸掉了

楼主:
还有我们的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线圈电压是由次级线圈感应过来的,你们都是用初级算的!!!!
哎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网友D: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
么子意思?

网友E:
回10楼:
“我们的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线圈电压是由次级线圈感应过来的,你们都是用初级算的!!!!”
没听说过。

回9楼:
“弱问一下,开关电源里面用的是高频变压器,还能像低频变压器哪么算么!!!!”
高频电路,欧姆定律还能用么?

网友F:
搞频电路中电阻就要考虑感抗了

网友G(2012-07-16):
输出34V,初级和输出匝比应该在2:1,初级圈数少了,初级和反馈在8:1

原边圈数太少了,电感加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