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6系列仿真器问题

楼主(2009-08-26):
使用HT46系列仿真器仿真HT46R23时,使用外部晶振,不勾选Internal编译会出现以下错误提示:a."power_on reset has failed"
b."detect program counter overflow(2101h) check:(1)last instruction (2) program flow (3) Tbhp (4) bp usage"
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楼主,你注明了是“不选Internal的情况下”会出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的晶振部分那里疏忽了呢,你可以先用内部晶振调下程序看看会不会出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