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是否可以利用HT46R22的IIC接口来读写HT24系列的EEPROM?

楼主(2009-08-26):
是否可以利用HT46R22IIC接口来读写HT24系列的EEPROM

网友A:
其实如果想读写24的话
可以使用我们做好的程序,非常稳定的读写24系列的存储器,经过极少的修改后几乎可以在所有的单片机或者ARM上使用

网友A:
HT46R22内部的IIC接口只是一个从设备,不能作为主控来读24的,可以采用我们的程序来用IO口模拟。

网友B:
读写EEPROM是可以用I/O口模拟时序来读取的,直接软件做好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主那样读写也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你没必要这样用啊,直接用IO口模拟就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