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ICE内部的VCC疑惑

楼主(2009-08-26):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器内部的VCC可提供电流大概为600mA,保险点来说可以按照500ma计算。
所有的I/O输出电流总和在300mA左右。
单个IO可以提供的电流可以参考相关芯片的参数,在参数允许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仿真电路的电流超过芯片参数允许范围的话是不能应用在实际使用中的,这样仿真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网友B:
据说ICE是5V的。

网友C:
I/O口去驱动光隔,一般需要接多大的上拉电阻呢

网友D:
5V的,我用的上拉电阻是470欧,可以算算电流,然后查你用到的光耦的芯片手册,看看驱动电流,再适当调整下电阻值就OK了

网友E(2009-10-12):
4楼的,看你需要多大电流去驱动光隔

网友F:
是的,选多大电阻,还需要你光隔需多大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