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电路,恼人的现象,4~20mA,欢迎出主意!

楼主(2009-08-26):
请看附件中所绘原理图,此电路原理没问题,
为了描述方便,我砍掉了一些无关的电阻电容,
请问,大家是否碰到过此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凡是做低价4~20mA电路的朋友应该都有此问题吧?)

楼主:
发个稍微大点的图,看得清点,也可以点击放大。

网友A:
你不让这根线断,不行么?

网友B:
汗,LM358的输入端能流出大电流???

网友C:
加合适的稳压管就可以了,开路时电流从稳压管流过。

网友D:
呵呵 4楼 6楼 给出了答案

网友E:
没有回路,不会有电流

网友F:
我没看明白这个电路是如何产生4-20ma的电流
另外u1b把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0-2。5v做加法运算吗,加法运算正端还得加对地输入电阻才行

网友G:
没看懂!如果最下面这根线是地,那么表示线上每一个点都是接地的,红叉那地方断了也没关系啊!请楼主描述再清楚一些!

网友H:
如图,过流保护略显复杂,有违LZ的低价原则,没有给出

楼主:
真正看懂的那位,是第11楼的,他做的电路意思是很明白的了,跟我的想法一样,只不过我
是用稳压管,他用的是电阻,用稳压管效果会更好些,我觉得。
其实,此方案虽说可以解决问题,但总感觉有点亡羊补牢的感觉,有没有直接从358的工作原理着手,
从根上解决的“好”办法呢?
仅当探讨吧,谢谢诸位!
回复4楼:打叉处平常是不会断的,因为那根线长度为500m,要防止它断了后电路就烧坏,或工作完全失控。
回复5楼:实测出来的。
回复6楼、8楼、10楼:5V和24V和GND都是CPU端提供的,运放的GND断后,完全有通路。

楼主:
怀疑此电流是通过图中的红线或蓝线方向流动的。

楼主:
另一个解决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应该行吧?:
把U1B的电压跟随器拿掉扔了,直接反馈给U1A。
好处是:用R21的20K电阻限制了电流,天然的限流电路,问题解决。
坏处是:120欧姆电阻的输出电流有1小部分被分流掉了,4~20mA的精度进一步变差。

网友I:
没看明白。
这个检测是在变送器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内部应该没有必要吧?断线了,电都没了。
若是外部的,好像不应该这么做。
只在环路中加一个检测元件就可以了,一个三极管或光耦。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还是大部分没看明白,发个等效电路,容易明白些了。
1. 工控机提供24V,GND,远端仪表返回4~20mA信号。
2. 正常工作时,24V、GND、4~20mA三根线都不会断的。
3. 若某种原因,GND断了,工控机上得到的电流会上升到>25mA。
4. 原因剖析,认为是24V电源通过LM358内部电路,返回到了工控机的采样电阻,
   而且电流很大。
5. 需要解决:此种现象,实际为一种故障问题,如何用比较合理的办法,最好让
   工控机采样电阻直接得到0mA,而不是>25mA的电流。

网友I:
按楼主用红线画的电流通道,那不是在5脚穿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主,你的4-20mA电路本来设计就有问题。不好用的。

我的博客我记得有一个图纸说了 4-20mA电流电路。

你用俺的电路,绝对不会有你这个问题的。

4-20mA电路的开路设计很重要啊。

另外,你用9014,发热应该是个大问题啊。

楼主:
您的博客地址是?
其实,上面的问题就是开路的问题。
我用的4401,耐压比9014高些,但发热好象并不严重,有问题吗?没问题吗?糊涂中。
谢谢!

楼主:
http://blog.21ic.com/user1/3407/index.html 找到了。
GOOGLE一下您自己,发现是个招聘啊。呵呵。

网友A:
楼主啊,你真的要防过流,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不就搞定了啊。另外还有过带电流保护的MOS开关,直接上就OK了。

网友I:
emailli说的是"如何实现低成本,高精度,高稳定性的DA输出?"这一篇吗?
看了一下电路,好像与楼主的要求不相符。相去甚远。

网友G:
工控系统的AD采样卡如果要向外配电,很多都在内部有限流电路。另外,三线制仪表是不是应该考虑用现场电源供电啊!

网友K:
怀疑此电流是通过图中的红线或蓝线方向流动的。
引用 楼主:

图中并没有画出各引脚的反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L:
有没有哪位大侠能分析一下楼主的4~20mA电流是怎么产生的吗? 让俺这样的新手学习学习,谢谢了 ~~

网友M: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刚看到你的这个图,你的示意图中分析错了,实际上电流并没有经LM358,而是经三极管输出的
当你的GND断开时,LM358失电不能工作,电源24V经LM358的输出引脚加了个偏置电源给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导通而输出过大的电流。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给24V电源输入上加一个PNP三极管,基极经电阻接地,当地断开时,PNP管不导通保护电路

网友N:
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你的传感器电源和负载电源没隔离,隔离就好了。

网友J:
按的图纸稍微修改一下,不可以用在楼主的电路上了吗?

用俺的图纸做的,发热会小很多的。

并且,俺在发布的图纸上,将两个达林顿接法的三极管改成了MOS管以后,发热更小了。

网友O:
本人新手 冥思苦想 之后的想法,希望得到点评:我认为当地断开之后,开关部分的‘地’的电位相对工控机部分的‘地’的电位已经改变了,应该是工控机的‘地“电位相对较低,导致运放U1B的输出的反馈电压降低,致使U1A的输出仍然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