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请教:s3c2410a开发板中,如何再一次设置RTC的报警时间?

楼主(2009-08-26):
请教:s3c2410a开发板中,如何再一次设置RTC的报警时间?

第一次设置后,程序可以报警,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第二次报警?

在报警中断服务程序中添加了设置时间,但是好像时间不准确,或者干脆就不工作。

谢谢

网友A:
正常讲,无论设置几次都是正常的,应该还是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正常讲,无论设置几次都是正常的,应该还是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