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里如何查看运行时间?

楼主(2009-08-26):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这功能的话方便多了

网友B:
AVR Studio 4.X
1,在“Debug”->“Select Platform and Device ... ”选好 模拟 和 所用的芯片。
2,在“ Debug”->"AVR Simlator Options" 选好晶振频率。
3,在“View”->"Toolbars"勾选"Processor"
就OK了!

楼主:
怎么没见到你说的AVR Simlator Options这个选项?

网友C:
进入调试状态后在DEBUG菜单的最下端就是了

网友D:
我的版本是4.12
但是没有“3,在“View”->"Toolbars"勾选"Processor”这个选项啊??

网友(2010-07-24):
我用的是4.17版本,没有AVR Simlator Options这个选项,DEBUG最下面是JTAG ICE Options

网友:
必须在模拟状态(AVR Simulator)下才能看到运行时间,在硬件调试状态(JTAG ICE)下是看不到运行时间的。

网友E:
跟 select platform and device里面选的仿真器有关系。
我选simulator+atmega8运行,frequency和stop watch都有显示的。
再选Proteus VSM,frequency和stop watch就都没有显示了,不过proteus里面还是有时间的。

网友F(2010-10-29):
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G:
设置好晶振频率,在模拟仿真中停下来,清处理器项上的PC计数器。
在要测看了程序点上设置断点。打到全速运行,程序会在断点处将停下来,这时就可以观看到PC值的时间。
也就是程序段的运行时间。
由于模拟仿真中晶振频率只能选取整数,对于非整数的晶振频率,自已可以用计算器乘以一个系数就得到精确的时间了。

网友H(2011-01-27):
不用这么麻烦,模拟器上有个地方可以看到当前运行时间的。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I(2011-03-06):
尽管看不懂,但也要看

网友J:
同意11楼的说法

网友K(2013-07-29):
引用 网友B:
AVR Studio 4.X
1,在“Debug”->“Select Platform and Device ... ”选好 模拟 和 所用的芯片。
2,在“  ...

谢谢啦!!对我帮助太大了,刚学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