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几个运放啊

楼主(2009-08-26):
1. 输入失调电压和温漂较小,集成四运放,或者集成两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在1mv以下,价格尽量便宜点,最好是10块钱以下,能够兼容LM324、TL084的引脚最好了
2. 仪表放大器,价格尽量便宜点

楼主:
另外我在力源看到OP07CD和OP07CP的参数都一样,就封装不一样,价格一个是1.8,一个是5.4,差这么多吗?

附上地址

http://www.icbase.com/catalog_ps/product.asp?dept_id=181

OP07CD 1 No 36 6 5 0.600 0.300 0.150 0.500 7000 100 9.800 No No SOIC-8/0~70 精密,低噪声运放 ¥1.80 OP07CDR 1 No 36 6 5 0.600 0.300 0.150 0.500 7000 100 9.800 No No SOIC-8/0~70 精密,低噪声运放 ¥2.00 OP07CP 1 No 36 6 5 0.600 0.300 0.150 0.500 7000 100 9.800 No No PDIP-8/0~70 精密,低噪声运放 ¥5.40

网友A:
工作电压多少,需要摆幅多少, 后接负载多大?

偏置电流小于多少? 带宽和转换速率多少?

开环增益多少?

......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4L
工作电压+-15V,摆幅有+-13V就可以了,后接AD采样,负载很小
用作转速信号放大,随便一个运放带宽都可以满足,由于转速变化比较慢,0.01v/us都可以
主要是失调电压和温漂要小,另外是集成四运放最好了,我在ADI看了一下,有倒是有,不过给的价格是1000pcs左右的参考价,不知道零售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