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LINK

楼主(2009-08-26):
link, AGC, ic, IO, ni
自己画了个板子,焊好之后无法下载程序,提示错误Bad JTAG communication。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板子第一次调试的时候最忌讳一次焊接OK,除非是上次的改版

应该先焊接主MCU,和必要的晶振,电源部分,然后JTAG调试,再然后一步步把其他元件焊接上去
每焊接一个模块,都重新测试下,验证自己设计电路时候的思路,直至整块PCB完成则可长叹有口气了。

网友B:
不是先焊MCU……而是先焊电源,测试各个电源都没问题了再焊其它的

网友C:
新板调试次序(随调随焊):电源,MCU最小系统,外围,...

网友D:
请注意:很多人都是忘记了接VDDA和VSSA。

网友E:
支持MP、mohanwei、HWM。
特别支持香版,俺曾经为此而浪费N个脑细胞。
原因是我这个音频项目的VDDA是经过运放滤波的。
最开始调试ISP,N久无反应(此时量TXD是1.6~1.8V)。
后来才反应过来没焊运放呢。
俺不是不知道该接VDDA,只是忘了,呵呵。

网友F: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JTAG的VCC连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