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遥控器内部按键是什么样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31):
这里面一般就是PCB板的铜皮做按键的.

网友B:
沉金的裸露铜皮啊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铜皮,硅橡胶按键是铜皮,他这个里面应该就是那种实验板里最常用的那种按键。

网友D:
就是“沉金的裸露铜皮”,里面一个圆,外面一个圆圈,然后盖一个圆形或者三角金属弹片

网友D:
建议楼主自己去搜索“薄膜按键”、“PVC按键”

网友E:
我用过,打开看过,里面是那种软的线路板,我们贴在仪器表面上的,很便宜

网友F:
这个是碳膜按键在PCB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