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我的可控硅为什么关不断?

楼主(2009-08-26):
各位前辈:
     小弟在此请教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我的电路里双向可控硅为什么关不断啊?电路原理如附件所示。拜谢各位了!

楼主:
我在R13处加了1电平,可控硅导通工作。当加0电平时,可控硅关不断。测得Q1的B极有8V左右,E极为12V左右

网友A:
交流双向可控硅不能用你的控制方法。

网友B:
可能可控硅接反了,好好检查电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Q1的E极对地加了电阻就OK了

网友C: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控制的,交流电过零时自动关断吗?还是三极管门极要给信号啊,只要给信号就断吗还是和交流电的周期要配合的,汗,新手不懂的多

网友D:
为什么Q1的E极对地加了电阻就OK了呢?高手给讲讲啊

网友E:
高手们讲解一下,好让大家都学习哦

网友E:
VCC是多少电压呀?

网友E:
这可控硅加在这是做啥的呢??是控制整个电路电压通断吗????

网友B:
楼主的答案无法解释

网友F:
双向可控鬼可以这样来控制么?控制电压不用同步的?

网友G:
若E极不加电阻到地,关断时不会有真正的零;

其实,这个电阻加在可控硅门极到地也行,要加大的

楼主:
可控硅是用来控制发热芯的。VCC=9V,如果E端没有加电阻,双向可控硅无法真正的关断。

楼主:
16楼 同解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是电流控制的器件,关断是在交流电电流过零时自然关断的。
控制电压为0,三极管截至,不会有电流触发可控硅,虽然加这个电阻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但不至于关不断。
除非三极管有很大的漏电流,或输入控制信号低电平电压偏高。

网友H:
搞不明白。R13加0,基极居然有8V电压。此时你在任何地方加电阻都是开的。除非只关不开。
VCC=9V,Q1的E=12V?

网友I(2009-10-12):
可控硅的导通有两个条件,1是控制极高电平,2是加正向电流(必须足够大)。

控制极只起到导通作用,不起关断作用。你用到的是双向可控硅,此处应该是过零触发。零点附近应该是关断的。

网友J(2009-11-23):
啊哦,
可控硅导通的时候,发热丝才有电。
但是电压负半周估计是不工作的,所以这个双向可控硅又起到了半波整流的作用。
在这种简单应用中应该已经足够了,加同步之类的电路会弄得太复杂。

E极加电阻起到泄放剩余电荷和泄漏电流的作用,避免可控硅误导通。

网友K:
回复 楼主:

E端加的电阻 是不是 应该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