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征文活动] 搭建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说说步

楼主(2009-08-26):
[有奖征文活动] 搭建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说说步进电机姊妹篇】

自从匠人大叔提出重新走技术化道路以来,坛子里的搞的热火朝天的。为了响应匠人大叔的号召,将思想统一到技术化道路上来,俺特此发表一下俺最近的思想总结,但在发表思想总结的同时,俺将以自己的行动表示一下俺的思想。

本文作为帖子《开个帖子:说说步进电机》的姊妹篇出现的,说姊妹篇呢,有点牵强,实质应该为儿子篇,因为我本来打算将这篇**放到《开个帖子:说说步进电机》中。为了搭上征文活动的末班车,所以俺单独将它拿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帖子出现,给征文活动凑凑热闹,增添点色彩。

本文的目录:
一.        资料的准备
二.        动手前考虑的问题
三.        动手step and step
四.        让电机转起来
五.        测试一下它的功能
六.        补充
七.        收工
八.        总结

搭建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不断更新中...

楼主:
图还没放上来

现在开始开工:
一.资料的准备

1.
硬件资料的准备
步进电机、A397774LS1236N136TLP521-1LM317、万用板及电阻电容若干。现在咱们给这个家族成员来个合影。见下图:

A3977Allegro公司推出的一款混合式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74LS123是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
6N136是一款高速光耦;
TLP521-1是一款光耦;
LM317是集成稳压电源模块。
这其中很多元件不需多说,都是大家常用到的。
2.
软件资料的准备
说到软件并不是说汇编或者C语言代码,这里说到的软件资源是各个元件的datasheet及电路图。这一步的准备,是将各个元件的datasheet好好阅读一下,然后做出原理图,详见附件:

楼主:
好了,先站好位。晚上开始贴。

网友A:
纯“手工打造”?
不用芯片??
做个机械的换向器用手摇????

楼主:
纯“手工打造”?
不用芯片??
做个机械的换向器用手摇????
引用 网友A:

用芯片手工搭一个驱动电路。表达不准确,已经改正。谢谢XWJ大侠。

网友B:
抓图立案

网友C:
猛男
第一次见人这么占座的

网友D:
膜拜楼主的占座能力。。。。。。。。。。

网友E:
用297控制298驱动步进电机,貌似可行。当然前提是慢速情况下

楼主:
用297控制298驱动步进电机,貌似可行。当然前提是慢速情况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案网络上有大把的资料。
L297是逻辑处理模块,L298是一个H桥,两者配合使用,可以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F:
呵呵,有几个人会真正选择去用L297/L298去做步进马达控制呢?

:(,反正俺是不选择这个组合,呵呵,简单的步进马达控制用这两个东西组合一下,成本上还是比较贵的,而且,市场上卖假的L297、L298芯片的商贩太多了。。。

至少,可以把L297去掉,自己用MCU模拟着L297做也不错啊。。。

网友G:
这是砖头你可不要动额!

网友H:
哈哈,不错,等着看好戏.

网友I:
用电机驱动芯片?  我还意思用单片机驱动哦

网友G:
还没上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