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00芯片是怎么调制和 解调信号的?有程序是怎么写的

楼主(2009-08-26):
cc1000芯片是怎么调制和 解调信号的?有程序是怎么写的,控制器是C8051F023单片机

楼主:
希望得到牛人的指点,吾不胜感激

网友A:
没什么巧,先搞清楚cc1000的驱动。根据条件需要找个合适算法套就行了。

网友B:
咋调制的不用管吧。

只给它数据下命令发射就是了

网友C:
???

仔细看数据手册!还有应用笔记!

楼主:
有没有例程啊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D:
官方应该都会提供的呀

网友E:
去TI网站下载器件手册、应用指南、设置程序和例程,但详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是最重要的。

网友F(2009-09-28):
注意控制时序

网友G(2010-09-17):
很多都是时序问题

网友H:
我也想知道,顶起来。

网友I(2010-11-25):
cc1101是SPI总线的期间,时序没有严格的要求,随便一些就能搞定了,SPI相对IIC和单总线而言简单的多。应该把精力放在芯片的寄存器和指令上,当你弄懂了哪些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写程序就跟玩似的!

网友J(2011-01-26):
FSK调制方案,频移键控,0用一个频率代表;1用另外一个频率代表
具体参见通信原理

网友J:
这个是数字调制的最基本的,最好熟悉下射频电路框架,比如VCO,混频器,功放,滤波等大致原理,以及接收灵敏度,发送功率这样理解就更深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