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与门电路工作原理分析,这个讲的细。

楼主(2009-08-26):
这个讲的比较细,一般教材上只是说,D1 D2导通了截止了,却没说为什么,这个给出了答案。

从图中可以看出,0.7V是在二极管正向导通的时候的正向电压(见参考资料中的 Uon点) 附近。

当 A点 0V, B点 3V的时候,由于 二极管 电流电压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只能是 A的二极管导通,而B的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的关系(不导通)。假设 F点的电压为 3.7V (B也能导通,其极间电压0.7V),那此时 A处二极管的极间电压已经3.7V了,通过它的电流会极大,而B处的电流是从电阻R处来的,所以电阻R处的电流也会极大(A和B处电流值和),则R上的电压(I×R)会远大于 12V。 这不符合现实,所以 A处二极管上的电压不可能为 3.7V。如果A二极管的电压小于3.7V,则B处于非导通状态,可以将其视为断路。此时 A二极管与电阻R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来分派电压。结果是 A导通,有稍微大于 Uon的电压,此时的电流值刚好能够让R来分担剩下的 11.3V电压。

如果将 A处,B处的电平都是3V,则相对来说,相当于将 Ecc降为了 9V, 其同 A B 两处都是 0V一样,A 和B 都导通,极间电压 为 0.7V左右。如果A B 出电平为 3 ,那么 F 处的就是 3.7了。

如果将二极管方向反转,Ecc=-12V, A=0V, B=3V。 那么两二极管还是一个导通一个不导通,电平高的导通的,极间电压 0.7 V。 所以 F处的点平 为 2.3V。此时 A 为反向偏置。

如果B=-3V, 那么是A导通, F处点评为 -0.7V。 B为反向偏置。

网友A(2011-03-11):
很好,对我这种初学者太重要了,谢谢解惑

网友B(2011-05-23):
看不到图片的 无奈啊

网友C:
远大于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