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的硬件描述语言设计

楼主(2009-08-26):
在数字电路中,常需要对较高频率的时钟进行分频操作,得到较低频率的时钟信号。我们知道,在硬件电路设计中时钟信号是最重要的信号之一。 下面我们介绍分频器的 VHDL 描述,在源代码中完成对时钟信号 CLK 的 2 分频, 4 分频, 8 分频, 16 分频。 这也是最简单的分频电路,只需要一个计数器即可。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lkdiv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clk_div2 : OUT STD_LOGIC;
clk_div4 : OUT STD_LOGIC;
clk_div8 : OUT STD_LOGIC;
clk_div16 : OUT STD_LOGIC);
END clk_div;

ARCHITECTURE rtl OF clk_div IS
SIGNAL count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 THEN
IF(count=” 1111” ) THEN
Count <= (OTHERS =>' 0' );
ELSE
Count <= count +1;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clk_div2 <= count(0);
clk_div4 <= count(1);
clk_div8 <= count(2);
clk_div16 <= count(3);
END rtl;

对于分频倍数不是 2 的整数次幂的情况,我们只需要对源代码中的计数器进行一下计数控制就可以了,如下面源代码描述一个对时钟信号进行 6 分频的分频器。

ENTITY clkdiv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clk_div6 : OUT STD_LOGIC);
END clk_div;

ARCHITECTURE rtl OF clk_div IS
SIGNAL count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clk_temp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 THEN
IF(count=” 10” ) THEN
count <= (OTHERS =>' 0' );
clk_temp <=NOT clk_temp;
ELSE
count <= count +1;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clk_div6 <= clk_temp;
END rtl;

前面两个分频器的例子描述的将时钟信号进行分频,分频后得到的时钟信号的占空比为 1 : 1 。在进行硬件设计的时候,往往要求得到一个占空比不是 1 : 1 的分频信号,这时仍采用计数器的方法来产生占空比不是 1 : 1 的分频信号。下面源代码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分频器:将输入的时钟信号进行 16 分频,分频信号的占空比为 1 : 15 ,也就是说,其中高电位的脉冲宽度为输入时钟信号的一个周期。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lkdiv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clk_div16 : OUT STD_LOGIC);
END clk_div;

ARCHITECTURE rtl OF clk_div IS
SIGNAL count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 THEN
IF(count=” 1111” ) THEN
Count <= (OTHERS =>' 0' );
ELSE
Count <= count +1;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 THEN
IF(count=” 1111” ) THEN
Clk_div16 <= ‘ 1' ;
ELSE
Clk_div <= ‘ 0' ;
END IF ;
END IF ;
END PROCESS;
END rtl;

对于上述源代码描述的这种分频器,在硬件电路设计中应用十分广泛,设计人员常采用这种分频器来产生选通信号、中断信号和数字通信中常常用到的帧头信号等

网友A(2012-12-24):
正好用到,顶一个,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