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移植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无正文)

网友A:
rtc device是什么?

网友B:
首先你没有找到根文件系统.

楼主:
To:wenming
这里可能那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或者我可能少了那个步骤呢

网友A:
根文件系统 应该找到了。不然错误不是这样地。

LZ先说明rtc device是什么

在移植前的系统中和移植后的系统中有差异么

楼主:
To:sinanjj
我这里是做的全新linux核的移植 之前就是把板子里的东西全部格掉 然后再利用vivi下载自己编译的内核 不过yaffs文件系统我是用的板子供应商的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下错误。

第一个就是rtc没有找到。查查这个设备是什么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kernel panic 是因为 No init found. 就是找不到init程序。

init程序一般在/sbin/ 看看那里有吗。

然后看看linuxrc对init文件的设置。

可以对内核直接加参数指定init位置。

mount root fs发生在倒数第5行

网友C:
与rtc那没什么关系
很显然是使用的rootfs有问题,重新做一个rootfs(利用busybox),或用一可正常使用的根文件系统。另外要注意的是,

用inittab做初始化,而不是自定义的linuxrc(使用busybox带的则是)。。

网友A: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31,2)

那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
To:goosen
     我用的根文件系统(yaffs文件系统)我是用的板子供应商的,一定可以正常使用的,至少用它给的zImage可以跑起来.
To:sinanjj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31,2)

这个在我出错误前就出现的错误,以前见到过,具体怎么解决的忘了(会不会编译内核时,文件系统选择不对)

令:移植这个东西快一年了 要疯了 就想全新内核移植 要是用供应商的直接编译也能运行 可是那没多大意思

网友A:
多查查英文就知道了。

把错误信息放到google,一查一大堆,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多了也不是啥好事 越看越迷茫...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可能是你的内核启动参数设置的问题,你说你的根文件系统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启动参数的问题。

网友E:
LZ可怜啊,一个问题就困惑一年,人生苦短!

楼主:
还在继续困惑ing....其实也只是 没办法 整不出也不知道咋办...

网友F:
去看看itelectron 的帖子~你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C:
To:goosen
     我用的根文件系统(yaffs文件系统)我是用的板子供应商的,一定可以正常使用的,至少用它给的zImage可以跑起来.
To:sinanjj

这个在我出错误前就出现的错误,以前见到过,具体怎么解决的忘了(会不会 ...
引用 楼主:

只能说用供应商的zImage,根文件系统可以使用。用你的内核,就说不准(比如2.4内核的可以使用,换成2.6的,很多都是有问题的)。

另外,有个warning你应该重视,就是提示 /dev/console 这个设备节点没有。
你需要在你使用的rootfs中手动创建(具体如何,google)。一般而言,rootfs中/dev目录下的console 及 null 需要手动创建的。

楼主:
To:goosen
    谢谢你的回复,这里我想问 您从看到我贴的错误信息能不能判定我的内核无问题,这里只是文件系统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 我该怎么生成自己的文件系统(我自己也搜搜),相关资料大多是用busybox--uboot我这里不想整那么麻烦,就想用vivi---看来不行最终也用busybox---uboot试试得了,目的也只是为了能跑起来

网友C:
制作rootfs与bootloader是 u-boot还是 vivi没任何关系
不过使用u-boot的话(且是可以使用网络),调试阶段可以省很多事情,特别是制作和裁剪根文件系统的时候,使用nfsroot可以方便很多,起码不用来回烧写flash。

内核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初步可以认定是根文件系统的问题
开始建议用nfs挂靠根文件系统,这样比较容易确定问题所在,并及时做调整,也很灵活。对于可使用的根文件系统,友善的官网(似乎你的是mini2440)有下载(好像提供下载的总共有三个,我确定的是有一个可以正常工作,另外两个还是有些问题)。

注:或在这里下载(我可以确定都可使用,我是用nfs挂靠根文件系统的)
http://code.google.com/p/mini2440/downloads/list

楼主:
To:goosen
谢谢您,晚上回去再折腾下看看.

楼主:
To:goosen
按您给的我又烧了一遍,出现的信息是见附件
还真郁闷了

网友C:
链接http://code.google.com/p/mini2440/downloads/list所提供的rootfs有三个包
第一个只是个tar包,你可以以其为基础做yaffs镜像或别的镜像文件,然后烧写到flash中。
第二个是ext3格式的
第三个是jffs2格式的。若你的内核支持jffs2,则可以直接烧写此包。

从你启动信息可以看出,你的内核是支持yaffs2的,因此你可以将第一个tar包利用一些工具制作成yaffs2的镜像文件。

若你不是很着急非要看个结果,我给你的建议是,
1)移植u-boot。假设你使用的是mini2440,且网卡是dm9000,那你可以使用以下提供的u-boot,
http://repo.or.cz/w/u-boot-openmoko/mini2440.git
支持dm9000,支持从nand flash启动

2)移植u-boot之后,并支持网络。那样,你可以通过nfs挂靠根文件系统
这样,你就可以反复调整rootfs,反复尝试不同的根文件系统,而且也很容易确定问题所在
注:具体的一些设置,可通过google或者百度

3)and so on。。

vivi或者supervivi也好,对于调试、调整内核、根文件系统阶段,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最起码反复的烧写flash就够折腾人的

楼主:
goosen:
             非常感谢,我花点时间看看您提供的,慢慢整也许理解得更深

楼主:
goosen:
           昨晚我就烧了jffs2能烧进去,启动就如上的错误信息

刚刚也试试了ext3烧不进,至于.rootfs.tar.bz2 恐怕还得做成文件系统才得。看来只有试试u-boot了
郁闷

网友C:
1)你内核似乎不支持jffs2的,所以烧写jffs2镜像会有问题
2)ext3做rootfs?这个可能会有问题,据我所了解,一般都都是用ext2格式,ext3的?不了解。而且其提供的ext3格式的,是专门为SD卡启动的(可能做过特别的处理),同时,还要求你的内核支持ext3才行。

不一定非要试u-boot。你现在可以用其提供的tar包,制作成yaffs2镜像文件,然后烧写到flash也可得。你买板子的时候开发商那边应该有提供制作yaffs2镜像文件的工具的。
当然,使用u-boot,让其支持网络挂靠或下载,就是调试阶段方便很多,不需要来回的烧写flash及内核等

网友G:
你涗一下, 你做了什么改动...偶教你住那处找虫吧.

cpu + nand flash + vivi + kernel + rootfs <--任何2处不协调,也可引起 kernel panic 滴

网友H:
LZ  是 用什么工具编译  LINUX的???

楼主:
To:mm167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_^ 等整理一下我移植的过程再传您吧。谢谢
To:itelectron
     gcc版本忘了,友善提供的资料上有说的。

网友G:
多交流 ..
msn: mm167167@yahoo.com

楼主(2010-03-02):
重新开始继续整技术.......

及时联系方式:305821629-1=QQ号
                    13632731472+1=手机号

网友I:
1.看bootloader传给kernel的启动参数里面有没有init=linuxrc类似的参数
2.#cd /dev/
   #mknod console c 5 1
   #mknod null c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