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MEGA32中断每次都进两次?

楼主(2009-08-26):
MEGA32怎么每次外部中断都进两次?用示波器观察就只有一个下降沿,可是一直进两次中断(偶尔一次),连单步的时候,进第一次中断后,明明是高电平了,它也要进一次中断为什么这样

网友A:
是否设置电平中断?
也就是说低电平中断,当中断完成时由于引脚还是低电平,这样又一次进入中断。你可以采用边沿触发试试。

楼主:
我是设置了边沿触发中断。
再说我是单步调试的,示波器看明明已经是高电平了,这时再全速它马上又跳进中断。但再全速,就不进中断了,也就是说只进两次。

网友A:
AVR单处机在执行中断程序时由硬件清除中断标志位,按理不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由于仿真的原因引起的?
会有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你的中断边沿有两次产生,也就是说在执行中断程序时可能又发生一次边沿动作,这样也会引起再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