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为什么关不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26):
三极管发射机接一个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B:
门极接个电阻到地试试。

网友C:
检查控制信号,三极管没有完全截止。

网友D:
同意4楼的看法,可以看下可控硅的工作参数,

网友E:
触发电路存在漏电流,解决的方法要么“堵”,要么“分流”,最好用堵的办法,保证Q1截止即可。

网友F:
触发端对地接一个电阻

楼主:
加了电阻确实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指导

楼主:
我本来是用了光耦MOC3041然后控制BTA08的,那样也可以解决问题,只是成本高了!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其实这个电路是我自制936焊台的一部分,前面还有比较器部分。现在电路还存在个问题。就是当比较器输出的信号在0和1反复跳变时,会导致Q1反复的导通截止,所以也会造成BTA08的反复导通截止。这样的频率很高对BTA08的寿命是否会有影响啊?我在想是否应该搞个555时间延时一下(就是说 当比较器输出1时,延时2S后驱动Q1的导通;再当比较器输出0时,延时2S后驱动Q1截止。),请问前辈们,如果这里不用555芯片做的话,还有什么方法比较适合做延时的?(用RC好像在0电平无法保持2S,1电平是可以做的)。请各位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B:
回10楼:
Q1反复导通截止对寿命没有影响。晶闸管用在控制中可能每半个周期(双向晶闸管)就导通一次然后电流过零截止,用多少年也没损坏。所以大可不必加延时。

网友G:
搞个滞回比较。

楼主:
滞回比较,这个我也想过的,只是要用2个运放,成本就大了。同时,感谢MAYCHANG前辈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