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8-26):
MCU与下面的芯片SPI通讯方式,MCU是主设备,下面的芯片是从设备,有点想不通了,MCU是如何进入SPI接收中断的?是不是像串口那样,有数发到MCU上来,就自动进入SPI接收中断?还是说下面的设备有个专门的中断引脚来触发MCU中断?
谢谢了。

网友A:
中断是可以设置的,就看你实际的使用哪种更合理!

楼主:
就是有接收中断啊。

网友B:
我以前用过NXP的LPC900单片机,带有硬件SPI,使用硬件SPI作为主机模式时(MCU作为主机),如果要读取1字节从机的数据,就要发送1字节数据下去,SPI控制器在发送的同时又接收从机的数据,操作完成后SPIF标志位会置为1(如果使能了SPI中断,就会产生中断,可以说是接收中断,但也是发送中断)。

“还是说下面的设备有个专门的中断引脚来触发MCU中断?”,即使有引脚去触发MCU中断,也不会是SPI接收中断, 只能是其它功能(如温度超出设定范围)。

SPI总线时钟(SPICLK)是由主机产生的,所以SPI从机是不会自己发送数据到主机的,和UART的不一样。

但不知道你用的MCU的SPI控制器是不是这样, 哈哈.

网友C:
观点和楼上一样!
我用的是PIC单片机,SPI没有接收中断。
主机要接收从机数据,从机给主机发外部中断信号,主机产生SCK时钟来接收数据!
当接收到一个8位数据时,将其装入缓冲器SSPBUF,并将缓冲器满标志位BF=1,及产生中断请求SSPIF=1;
当然可能还与你用的MCU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