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IB和频谱仪通信??

楼主(2009-08-26):
要用GPIB和一台比较老的频谱仪安捷伦的8653EC通信,用VC实现的,程序编译通过之后,连接机器后,发现机器屏幕上有写变化,出来一个选项  HP-IB  RMT  or LCL

然后没有其他反应,程序直接跳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谢谢

楼主:
自己顶,有哪位大虾知道啊??

网友A:
RMT  or LCL

我估计是要你发指令选择:RMT---remote远程控制  LCL----local本地控制。

网友B(2010-01-1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能否跟我联系:coolbityoung@163.com ?

网友C:
应该是询问你想远控还是本地控制,参见设备说明书查看设置相关指令,然后发送过去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