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26):
给客户做个东西,里面有个升压电路,用的是mp1540,输出5v。
空载5.2v,接其他单片机等负载没有问题,是5.1v,可是一接客户的霍尔元件,电源就变为6.6v。
这个实在不能理解,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呵呵,在霍尔元件的VCC前面串一个二极管看看是否OK ?

网友B:
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B:
mp1540的数据手册,便于看到该帖子的同志们参考数据手册,免得搜索
mp1540数据手册

楼主:
嗯,有道理,明天让客户试试。
今天我让客户在5v电源上串个小电阻试试,还没反馈给我。

客户用的mcu是3.3v的,霍尔原件是5v的,直接把MCU的IO上拉到5v,然后接到霍尔元件上。
这么使用也有问题,应该会损伤mcu,但客户却说用着没问题,晕。
我还是建议他IO出来也串个小电阻再接霍尔元件的输出。

楼主:
mp1540输出电流是200mA,客户的控制板我让他测量了,一般60mA,动作的时候最大80mA。

网友A:
IO口直接上拉到5V,然后接到霍尔元件的什么上面?然后接到霍尔元件的输出吗?

呵呵,不知道霍尔元件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是5V并且MCU的IO口带有上拉保护的二极管的话,呵呵,则会形成倒灌到MCU的VCC上,不过从外表一时未必能看出有什么问题,用户短时间从表象看似乎运行没什么问题的。

呵呵,接个大点的电阻才对,不应该太小把。

楼主:
MCU的IO 是上拉到5v,然后接霍尔原件的输出。
霍尔原件的电源是5v,输出自然也是5v。不知道MCU的io是否有保护,不管有没有,这么做长时间都会损伤mcu。

小叶的意思是串到IO上的电阻要大点么?

网友C:
增加一个稳压管也许会好些.

网友A:
不管有没有上拉保护二极管,都应该尽量接大点的电阻,当然,具体多大需要看你系统信号检测所能接受的上限。

如果没有上拉保护二极管,则可能比较容易的发生大电流冲击IO口形成LATCH UP挂死这个IO口,如果有上拉保护二极管的话,则MCU的VCC则会被抬高,此时会不会出问题,需要看MCU所能承受的最高电源电压是否容许。

网友A:
不应该用增加稳压管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稳压管的响应速度比较慢,如果真发生LATCH UP的话,稳压二极管根本来不及反应可能就闩死了,加个三极管做一下电平变化比较合适,呵呵,这样才算是比较合理,加稳压管基本上属于心理安慰性质。。。。。。

呵呵,怎么这种小问题也要涛行九天亲自出马解决吗?呵呵,应该找两个小工程师的嘛。。。

网友D:
表现出的问题应该是那个地方出了差错引起的,不能将错就错,用补救的办法来解决。

楼主:
谢谢兄弟们,搞定了。
对方客户的板子上竟然一个电容都没有,我板子上的电容是有点小,估计是霍尔元件是感性负载造成的,加了一个大电容就ok了。

网友E:
是霍尔元件是OC门输出的话,IO上拉到3.3V就可以。干吗拉到5V?

网友F:
电源是心脏,大意不得的.

网友G(2010-06-02):
好帖子,我做个记号,千万不要说我挖坟,我会自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