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220V的交流开关量输入电路?

楼主(2009-08-26):
(无正文)

网友A:
没听懂LZ的意思,
如是是控制220V的开关,就可以用继电器,晶闸管,MOS管,IRF840可以。
如果是用了解200V的开关状态,可以读继电器的辅助触点,没有就用电流互感器,光耦用6N137吧

网友B:
用过零光耦吧,一定要过零哦,否则用起来太不方便的说啦

网友C:
有一款交流可控硅过零触发的光藕,型号好像是MOC3041(不能确定)

网友D:
楼主确实应先清楚、准确的描述自己的问题,否则难以得到针对性的帮助。

楼主:
漏下“输入”了,意思是220V的开关量输入电路怎么设计?只会设计24V的开关量输入电路,对于用200V交流的开关量输入电路用双向光耦,还是整流?希望大侠推荐个验证过电路。
目的:最后使CPU可以采集开关量状态

网友E:
你是想干啥?用单片机控制220V交流电的通断是不是,听不懂“220V的开关量输入电路”是啥意思。

楼主:
晕,难道我还没说明白吗?

网友F:
这语文水平。。。。

网友E:
我看你直接用固态继电器好了,啥心都不用你操了。

网友G(2016-04-11):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H(2016-12-19):
楼主搞定了吗?什么方案?

网友I:
不考虑成本的话,直接用个小型变压器整流

网友J:
楼主说的很清楚,应该是搞单片机的 听不懂搞工控的说话

网友K:
确实不明白开关量输入,只明白io口输入

网友K:
百度了下了解,问题你的开关量反应时间,最简单的就是光耦采集触电后的电压状态。

网友L(2017-04-16):
一群听不懂的人在怪楼主语文水平不行,醉了

网友M:
光耦检测,光耦输出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