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器电路,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09-08-26):
(无正文)

网友A:
要使LED亮,三极管必须导通,也就是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因此比较器的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时,LED亮

网友B:
楼上说反了,比较器输出为低时,LED亮。

网友C:
不用这么复杂吧,LM193直接经电阻接LED上拉就行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输出低电平亮,要保证pnp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电压,当VX电压大于V REF时 led灯亮

网友E:
你设计的电路太好了,谢谢!

网友F:
两个4148是为了保证可以截止吗?
换个100K的电阻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