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发送字符在LED显示屏上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谁在做LED显示屏的?
请教个问题,就是在电脑软件上写要在LED显示屏显示的信息,然后通过485通信下载到LED显示屏上显示。如何对字符进行编译的?是在电脑软件上把字符编译成二进制或十六进制在发送到LED显示屏上吗?就是要让LED显示的信息可以实时在PC机上更改并下传到LED显示屏上。

网友A:
一般使用点阵字符即可,输出的是点阵信息,按行扫描,对应的是每点的亮灭。如果字库做在显示屏系统内,这时发送字符编码即可,具体编码信息要看系统内集成的字库使用什么编码标准。任何LED屏都有自己的PC平台软件,更改、下传都是通过该软件实现的,该软件LED屏厂家会随系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