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击穿

楼主(2009-08-27):
最近使用的三极管NPN出现问题,三极管驱动10A的继电器,三极管BE极击穿,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电路接法:芯片IO口出来经1K电阻接继电器,集电极接继电器,继电器并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A:
最好把图贴出来,这样描述不好讨论啊

网友B:
BE击穿?CE吧?

楼主:
电路如上图,是BE两极击穿,不是CE

网友C:
是发射结击穿的话,跟驱动电流过大、晶体管品质不佳以及耐压参数不够等均可能相关。

网友D:
集电极没事吗?应该是集电极先出问题啊!
会不会是线圈通/断的时候,对你电路的“地”造成了影响,瞬间造成PCB上某一点的地电位下降,比如就是Q2发射极处,然后造成三极管的驱动电流过大。但这样的话,驱动三极管的IO口应该也会出问题吧!

网友D:
查一下你的PCB,Q2的发射极是不是通过一根细长的线接到“地平面”上的?
把PCB也贴上来吧!

楼主:
电路如上图,Q2BE极击穿?是什么问题

网友D:
不是要原理图,把PCB图也贴出来看看呀!

网友E:
我估计是:
延时断开过程中,长时间工作在放大状态,热死的。
此电路设计不合理,应该有个正反馈。